求BGA出线

楼主(2017-05-08):
因有BGA相对来说间距比较密不好出线,所有想问BGA有没有单独设置一个区域规则,就是allegro样,走出这个BGA区域就是全局规则,望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
    用allegro 做好转过去。。PADS各种办不到,就是能办到也是各种烦人

网友A:
    在设置规则中,点component,在找到bga元件,单独设置bga元件的出线线宽和线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规则中,点component,在找到bga元件,单独设置bga元件的出线线宽和线距

    这样只能设置到BGA那一面,设置不到多层吧?我要的是BGA那一块区域多层都要遵守这个规则怎么办?

网友:
    在BGA中使用fanout  allegro很簡單  但是pads的做法是在router裡面fanout  你必須把該bga的component rule設到2mil左右 然後再使用fanout指令  希望有幫到你

网友:
    相對性地  也有很多人  以BGA某個點為中心點  使用SO指令  然後先打一段出來 然後其他用貼的  也有很多早期前輩如此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只能设置到BGA那一面,设置不到多层吧?我要的是BGA那一块区域多层都要遵守这个规则怎么办?

    你提到的是allegro 區域約束規則  在pads並沒有這種東西   很抱歉了   只能想其他方法替代

网友B:
    在设置规则中,点component,在找到bga元件,单独设置bga元件的线宽和线距,
这是针对所有层都有效的,但还是不能实现区域特殊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置规则中,点component,在找到bga元件,单独设置bga元件的线宽和线距,
这是针对所有层都有效的,但 ...

    谢谢高手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