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背钻信息如何处理?

楼主(2017-05-08):
专门生成背钻层还是就在drill层中表示?) E7 \. b) V- n( V( W

网友:
生成钻孔时候勾上背钻,就有背钻层的信息了

网友:
    专门设置的

网友:
    背钻需要单独生成,就是勾选背钻选项就可以自动带出了

网友(2017-06-16):
    那中间的背钻设置过程怎样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