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ype-c

楼主(2017-05-08):
是否能将USB2.0插座换成TYPE-C的插座,将D+/D-接在TYPE-C的两侧,完成正反接的功能。这样做是否有问题?

网友:
都有现成的转换头卖的

网友:
可以,没问题,现在好多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要注意 分支的长度,stub长了会影响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