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 Library Builder 导出封装库到allegro 的问题

楼主(2017-05-08):
问大家我用orcad library builder画了一个封装,导出到allegro时提示以下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我之前用library builder导出封装时,allegro都是自动打开显示封装焊盘,现在怎么弹出了Pad Designer,

网友:
光学定位点不用就不要出了,出了又把焊盘整成0,估计不符合软件的drc检查了

网友(2019-08-16):
重新设置吗?
请问问题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