腔体滤波器

楼主(2017-05-08):
问题描述:                腔体滤波器需要镀银,镀银会影响滤波器的插损和互调,镀银层的厚度太厚会影响成本,一般来说可以满足是最好的,所以镀银层的计算或估算是挺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公司是按照互调的要求来经验估算的,一般在1~10um的银,不过看知名教授的说是根据趋肤深度来计算的,而我从趋肤计算出来的是nm级别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j: s7 y6 S5 h8 O% f

网友:
知名教授说贾教授把,我们算趋肤一般是基于微带线和同轴等比较规范的模型,腔体滤波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型,不能根据简单的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贾教授吧,趋肤效应的公式是适用于同轴或者标准模型,腔体滤波器是一个器件,实际情况应该比较复杂。一般也是凭借经验,比较可行方法其实你可以做场仿真,然后切开去看深度。

楼主:
谢谢你,是看了贾教授的课件产生的疑问,腔体滤波器确实很复杂,特别是在互调方面,几个趋肤深度可能满足不了设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