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走线

楼主(2017-05-09):
EMMC 0.5间距的BGA,大家都怎么走线的?按3mil线宽,3mil间距,会增加成本。不知道手机上是怎么走线的?有做过的来传授传授经验啊!别人有说可以直接从用不到的管脚上拉线出来。

网友:
盲埋孔在不同层出线

网友:
你用手机板成本更高!
线宽3 间距 3.5 局部控制   这个成本应该没多高吧。

不行就适当削盘。

网友:
最好不要从不用的pad上拉,有可能会影响芯片。

网友:
好腻害,出了外包公司后,就再也没做啥高大上的板子了

网友:
我们是把部分不用的焊盘干掉,然后就走出来了,实际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局部3-3 ,成本加不了多少。

网友:
3.5mil-3mil我们做多20%费用

网友:
从用不到的管脚引线是一种方法,如果是NC的脚倒是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一般是NC脚吧

网友:
盲埋孔估计成本也有点高。可以考虑清掉NC管脚。

网友:
    可以用NC脚,或者削小NC的焊盘满足走线要求

网友:
    谁上个出线图啊

网友:
    焊盘稍微改小点,走4mil应该没问题

网友:
出线部分走3

网友:
    可以把NC部分的焊盘做小

楼主(2019-09-26):
差不多,有几个信号也是直接走到其它焊盘上的

网友(2022-03-31):
    EMMC的走线需要等长吗

网友:
    这种间距只能盲埋孔了把

网友:
    圆形焊盘改为椭圆

网友:
    降成本版本,就是利用nc管脚把无法打孔的信号利用nc走出来。没有问题,做过很多次

网友(2022-05-28):
    用nc管脚把无法打孔的信号利用nc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