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积累3】服务器DIMM插槽的分类(UDIMM、RDIMM、SO-DIMM、FB-DIMM)

楼主(2017-05-09):
详细参见帖子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1684996-1-1.html

U-DIMM [Unbuffered DIMM]

Unbuffered Memory中文意思可以理解为不带缓存的内存,也就是说在内存条PCB上没有缓存(buffer)或寄存器(register)的内存条。这类内存条主要定位于桌面PC市场,是我们常见的低价内存模组。它的主要工作原理是所有的信号都是从内存控制器直通到DRAM芯片颗粒上,信号传输延迟小性能较高。但也正是这个原因Unbuffered DIMM并不如带寄存器的内存模组工作稳定,因而Unbuffered DIMM一般不在服务器上应用,可以应用在要求不高的桌面PC上。

SO-DIMM [Small Outline Dual In-line Memory Module]

SO-DIMM的中文意思是小外形双列内存模组,事实上它是为了满足笔记本电脑等便携设备对内存尺寸的要求较高而开发出来的,它的尺寸比标准的DIMM要小,大约是标准DIMM的一半。需要注意的是SO-DIMM并不是SD-DIMM, SO-DIMM根据内存的不同规格,又可分为SDRAM、DDR、DDR2等类型DIMM模组。SDRAM的SO-DIMM只有144pin引脚,而DDR的SO-DIMM拥有200pin引脚,DDR2 SO-DIMM为200pin,DDR3 SO-DIMM接口为204pin,DDR4 SO-DIMM接口为260pin。此外笔记本内存还有MicroDIMM和Mini Registered DIMM两种接口。MicroDIMM接口的DDR为172pin,DDR2为 214pin;Mini Registered DIMM接口为244pin,主要用于DDR2。

SO-DIMM说直观点就是笔记本内存模组,即比正常标准的DIMM小很多的内存模组,广泛应用于笔记本、工控机等对尺寸要求较高的设备上。

FB-DIMM [Fully Buffered DIMM]

FB-DIMM中文意思为是全缓存模组技术,与Unbuffered DIMM不同的是,FB-DIMM就是在标准DDR2内存PCB上,增加了一颗数据中转、读写控制的缓冲控制芯片。其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把现行寄存式的并行结构变成了串行的点到点连接,这样的做法可以解决服务器内存容量增加与速度升级延时增加带来的问题。它采用了类似PCI-Express的串行技术,数据以串行的方式传输。正因为采用了串行传输技术,使FB-DIMM的引脚数减少,目前DDR-2 Reg-DIMM的引脚数为240个,而FB-DIMM还不到DDR-2 Reg-DIMM的1/3。所以目前FB-DIMM还没有应用在个人PC上,主要应用范围还是在服务器中。

Reg-DIMM[Registered DIMM]

Registered DIMM其实是带奇偶校验的同步动态内存的一种,在内存模组PCB上有提高电流驱动能力的集成电路芯片,能在较大程度上提高服务器支持的内存容量。Reg-DIMM的地址和控制信号经过寄存,时钟经过PLL锁定。由于在高端设备中ECC基本都是必须的,因而目前的Registered内存模组一般都是ECC型模组,所以Reg-DIMM模组主要应用于IA架构的服务器和工作站市场。

LRDIMM

LRDIMM将RDIMM中的寄存器改成了iMB(Isolation Memory Buffer),进一步减少了内存控制器和DRAM芯片之间的负载, 将数据也进行缓冲, 优点是内存控制器看到的Rank数减半从而能在四通道系统中使用更多Ranks的条子, 缺点当然是延迟较RDIMM有了进一步的增加。

网友(2017-07-27):
不错的文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