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roject原理图,可以在一个.brd文件画2块电路板吗(一个大板一个小板)?

楼主(2017-05-10):
请教请教下, 一个project原理图,可以一次画2块电路板吗(2块PCB加起来就是全部的原理图内容)?
一个是大板,一个是小的扣板(扣在大板上)。
具体怎么做啊?是直接一个.brd文件 用outline画2个PCB,然后这2个PCB的层叠要一样?

网友:
是挂,没藏试过

网友A:
是的,一个原理图,一个.BRD文件,两个outline ,实际制版的话,就是两个PCB。他们的叠层阻抗是一致的。

网友:
可以的啊,画几个都行,你就当做布局时候做的一个个功能模块那样理解就行了,分开就是一个个小板了

网友:
怎样实现都行 灵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个原理图,一个.BRD文件,两个outline ,实际制版的话,就是两个PCB。他们的叠层阻抗是一致的。

多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个原理图,一个.BRD文件,两个outline ,实际制版的话,就是两个PCB。他们的叠层阻抗是一致的。

这样做,光绘和钻孔出一个文件?
实际做PCB的时候, 每个PCB可以单独的制作吧。(感觉一块PCB要一个光绘和钻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光绘和钻孔出一个文件?
实际做PCB的时候, 每个PCB可以单独的制作吧。(感觉一块PCB要一个光绘 ...

出一个可以的
要知道有些实际情况下,板厂是拼版生产的,要不板小的话很废料,也许会拿你的板拼版,或者和别人的同层同阻抗控制去拼了一起生产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光绘和钻孔出一个文件?
实际做PCB的时候, 每个PCB可以单独的制作吧。(感觉一块PCB要一个光绘 ...

光绘文件是一个。两个板子板框可以拼在一起,制版厂家一起制作。

网友:
两个outline的话 还是按拼版收费啊,还得叠层一样

网友:
没有关系,可以放在同一个BRD文件中。比如你的大板是6层,小板是2层。你的小板中间四层没有东西就ok了,板厂会自己识别的。不放心的话在制板文件里面说明就行。

网友:
这样做没啥意义吧

网友:
每个pcb可以单独做

网友:
    单独做方便一些,也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