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好的稳压芯片?稳压到5V的,要求波纹很小

楼主(2017-05-10):
大神们有稳压芯片推荐吗?8V左右稳压到5V,要求波纹很小,哪位大神可以提供芯片以及典型电路看一下,多谢

网友A:
TI公司的TPS系列,你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公司的TPS系列,你可以看看。

你好,今天在论坛上看到别人的推荐,感觉TPS84259很不错,但是TI官网上只有Pspice模型,请问应该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呢?谢谢

网友:
    linear的芯片,下载他的LTspice  有它的芯片仿真

网友:
    你的需求,我想不用纠结吧?7805完美解决你的问题,纹波小,你只能选择线性稳压器。8到5v的线性稳压,当然是7805,一个经典的存在。
不要觉着人家老,便宜就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今天在论坛上看到别人的推荐,感觉TPS84259很不错,但是TI官网上只有Pspice模型,请问应该用什么软 ...

    可以用candence中的pspice仿真,好像有专门仿真电源的软件,不过我没有用过。

网友(2017-06-15):
    电流范围呢?

网友:
    你好,可以參考RICHTEK 的RT9165
    但不清楚你的輸出電流是多少??

网友:
    这种你要仿真也只能后仿真,跟layout关系太大了,电流不大的话直接LDO就可以

网友(2017-09-12):
    ti的用TINA

网友(2017-11-25):
    我率天兵天将 将你打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