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17.2运行快速眼图分析时警告没有达到稳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5-11):
ANSYS17.2运行快速眼图分析时警告没有达到稳态是什么原因?在软件中如何更改呢?

网友A:
这种你除了检查电路连接(主要是模型或s参数),同时可以将码型设置短一点再次尝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你除了检查电路连接(主要是模型或s参数),同时可以将码型设置短一点再次尝试看看

码型设置短的话眼图太理想,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