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用过WLCSP封装的元件?0.4mm球间距

楼主(2017-05-11):
有没有人用过WLCSP这种封装,球间距只有0.4mm,如何进行走线,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養雞場三不五時都馬會遇到。

能给详细说下吗?多谢!

网友:
以前TI 无线充电BQ5151上就这样,过孔打在焊盘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详细说下吗?多谢!

Via on PadVia in Pad,顧名思義就是把Via)設置在銲盤Pad)上。

它是一種 PCB 特殊工藝,技術層次太低的板廠無法製作。

小弟翻找狗糧倉庫,剛好有一份 Pitch 0.4mm BGA PCB Layout 指導書,樓主可以參考一下。

好资料,版主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a on Pad 或 Via in Pad,顧名思義就是把過孔(Via)設置在銲盤(Pad)上。

它是一種 PCB 特殊工藝 ...

好的,多谢!

网友:
0.4 pich 的片子真的不是一般的工厂能加工的了了的,工艺真的有难度,最少一阶板起步。

网友:
间距小就走单线

网友:
我们以前的0.4mm pitch BGA芯片,问题点主要不在走线上(过孔打在焊盘正中间,2~4mil走线),而是在贴片上。虚焊和连焊的概率都比较高。不知道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楼主:
发现这种方法貌似可行:将不用的管脚在PCB中不做焊盘,留出空间给走线用

祝你好運!^_^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这种方法貌似可行:将不用的管脚在PCB中不做焊盘,留出空间给走线用

Split Planes and Unused Pad Removal

网友:
这种情况pcb不是最大问题,smt才是
最好把pcb,smt厂家都叫到一起,确定好了设计规则在动工,要不就等着返工

网友(2019-07-17):
参考TI等公司的layout指南,可以采用via in pad+blind via的组合方式进行走线,可以避免走线过细导致板厂加工报废率高的问题。

网友:
SMT的话,参考TI手册里的内容:
For xxx, non-conductive, epoxy-filled vias were used to seal the via to prevent blowouts and voids

网友(2019-08-19):
真是太谢谢了,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5-07-30):
    考虑盘中孔➕盲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