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降压电路分析

楼主(2017-05-11):
电路如图,这个电路是将1.8V的电压转变为1.2V,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如何转变过来的(计算过程),有没有大神分析一下,我现在想利用这个电路将5V转成4.5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
左转百度“LDO的工作原理” 。
理论上 将 "1V8_INC_LVDS" 改为5V。然后在R91后面加一个合适分压电阻 即可提供输出电压。
实际上很可能是BOOM。

网友:
改变控制信号的占空比就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理论上可以用于5V转4.5V左右的电压,但电路参数要改。

网友:
这电路用在什么信号上面  看上面标的好像是 L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