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正向压降

楼主(2017-05-11):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今天公司买进一批Vishay的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IQC测试时发现,有10%的二极管正向电压大于
1V。但是我的理解是,瞬态抑制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和普通二极管没有什么区别。这批货是从贸易商手上购买的,会
不会是假货?型号为SMCJ33AHE3/57T,还是汽车级的。以前没遇到这种问题,迷茫。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等大神解答

网友:
TVS管和普通二极管是一样的。

网友A:
哈!樓主這個問題問得好,其實我也沒有答案,但比對一些 TVS Diode 規格書,似乎有那麼一點結論。

  • TVS Diode 很少標示 Forward VoltgeVF),不知樓主為何要這樣檢測?難道是想兼做整流二極管。
  • 規格書中有這麼一句,VF = 3.5V at IF = 100A (uni-directional only)。只是不知道低電流  IF = 100mA1A 時,VF 是多少?
  • 無意中發現,SEMTECH uClamp3673P VF = 1V at IF = 500mA。可見 TVS Diode Forward Voltage VF > 0.7V,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 ST Microelectronic 有一顆號稱 Low Forward Voltage 的 TVS Diode。
    SMTYxxA VF = 0.45V @ IF = 1A,要號稱 Low Forward Voltage 才有這種水準!

套句咱們這邊的廣告詞,「斯斯有三種,呆兒子Diodes)有千百種。」。

不要因為後面加了一個呆兒子Diodes),就認為大家都一樣。

Vishay SMC5.0A.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樓主這個問題問得好,其實我也沒有答案,但比對一些 TVS Diode 規格書,似乎有那麼一點結論。

版主威武!!!

网友:
不要因為後面加了一個呆兒子(Diodes),就認為大家都一樣。

   心有戚戚焉........

网友:
正向压降很少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现正向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樓主這個問題問得好,其實我也沒有答案,但比對一些 TVS Diode 規格書,似乎有那麼一點結論。

版主,其实我以前也没关注TVS的VF,但是最近产线对产品做老化(DC24V)测试时发现TVS管损坏,数量还不少。我无意间去了一个二极管用万用表测量,VF=1.12V。所以就想大家请教了。具体测试方法如下:
一种是直接用福禄克17B+测试,VF约为0.56V;
另一种方法是串联一个2K欧姆的电阻,再接12V的电源,VF约0.7V。
有疑问的二极管,用万用表测量VF=1.12V;串2K电阻加12V电源,电压约为1.2V。

9 樓的疑問也有道理,怎麼看出來 TVS 管壞了?

网友:
TVS目的是电源浪涌吸收作用,你是怎么判别TVS损坏的? 你应该测正反向电阻,如果真坏了可以选用更大峰值脉冲功率的(同一系列的一般固定那么大W,要再选其他系列的)。你的输入电压24V, 选SMCJ33A的前提是要知道后面电路(比如DC/DC电路)超过多少V会致命损坏。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其实我以前也没关注TVS的VF,但是最近产线对产品做老化(DC24V)测试时发现TVS管损坏,数量还不少 ...

如果一个半导体厂家所生产的产品出现两个晶片串联,那么正向压降用万用表测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半导体厂商的生产工艺和品质保证做的实在一般。但是我认为一颗汽车级的TVS,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况且还是Vishay的产品。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最近也在过型式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半导体厂家所生产的产品出现两个晶片串联,那么正向压降用万用表测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 ...

這個條件如果無法在規格書中找到,就應該諮詢原廠,隨便臆測不是很好的做好。

樓主糾結的應該是購買水貨,原廠可能不會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