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入.rou(槽孔文件)

楼主(2017-05-11):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遇到问题,CAM350在导入.rou文件时,槽孔总是变形!各位大神是否有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看下设置里面的参数对不对

网友:

    1.導入Mill Data

2.選擇 *.rou 並進行參數設定 如精密度.....
       在點選Tool Table 並添加鑽孔Size 後Apply

3. *.rou 槽孔文件 就會正常顯現

    以上請参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