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kill怎么删除用户创建的subclass?

楼主(2017-05-12):
如题

网友A:
    同求,用replay scr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用replay scr也不行

GetLayer(XXXXX)
DeleteObject

网友A:
引用 楼主:
    GetLayer(XXXXX)
    DeleteObject

    不明白,你的意思是先清空层面的所有object么?
    关键是删除层面的指令是哪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是先清空层面的所有object么?
    关键是删除层面的指令是哪个呀

    ly = 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MYSUBCLASS")
    axlDeleteObject(ly)

网友:
引用 楼主:
    ly = 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MYSUBCLASS")
    axlDeleteObject(ly)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