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的开窗露铜问题

楼主(2017-05-12):
PCB中,我想开窗露铜,allegro 中设置package geometry 和board geometry哪个露铜。两个有没有区别。

网友:
都可以,添加阻焊就行,到时候出Gerber的时候,把那一个层加入进去就可以

网友:
常规是加在board geometry

网友:
两个地方都可以,正常标准是在board geometry(只是你在出光绘文件时要添加进去)。

网友:
都可以的,结果都一样,把光绘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A:
严谨点说:如果开窗是器件本身需求,建到封装中(package geometry),如果是PCB板级需求,那就加到board geometry

网友:
都可以。package geometry一般是建在封装,board geometry一般是板内自己加的。运用在射频底板盖板结构件。

网友:
    都可以的,最后加入光绘就好了

网友:
    无区别,只是源头不一样,方便检查

网友:
    出gerber选中就可以了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如果建在package geometry,则以后所有使用到这个器件的PCB都会开窗;如果建在board geometry,则只对这个PCB开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严谨点说:如果开窗是器件本身需求,建到封装中(package geometry),如果是PCB板级需求,那就加到board g ...

给这个点赞了

网友:
    没有本质区别,但看公司规范要求了。

网友(2017-09-14):
引用 网友B:
给这个点赞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