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怎么样做射频阻抗仿真?求助

楼主(2017-05-12):
一条射频传输线 ,从tx到rx,由表层出来,中间经过一个π形滤波,然后经过一个过孔到底层,连接到ipx。我想知道这一条传输线在各个点的阻抗变化(传输线-电阻-传输线-电容-传输线-电阻-传输线-过孔-传输线-ipx座子)在sigrity中怎么才能仿真出来呀?怎么仿真?有没有大神帮忙指导一下或者分享下学习资料。刚刚接触仿真,求指点。

网友A:
你缺的是测试理论,不是仿真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缺的是测试理论,不是仿真工具

谢谢  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的吗?推荐一下啊

网友B(2017-06-12):
使用ADS, 搭建类似你的设计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ADS, 搭建类似你的设计环境

哦哦,不过我不会那个软件,还需要进一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