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如何在中心库中给封装添加真实3D?

楼主(2017-05-12):
如下图是AD中的3D显示,Expedition如果设置了元件的尺寸和高度,也可以显示简陋的灰色3D, 但是我想要真实的3D模型。在Library Manager和Cell Editor里面没找到入口,请问如何实现?还是说Expedition没有此功能?

网友:
可以,库中加

网友:
能讲讲具体操作方法吗?

网友:
这个不行,要有3D LIBRARY TOOLS

网友:
如何使用3D LIBRARY TOOLS

网友:
库中,placement outline属性中填写高度,3D是在PCB,File---->Export---->IDF文件,在PROE软件中导入,但没有那么形象。用于核对结构干涉还是可以的

网友A(2017-06-11):
摸索了几天,发现新版的3D效果比以往还是有很大改善的,不过丝印不知是什么原因,3D部分有相关选项,但总是显示不出来,另外3D模型通过 3D LIBRARY TOOLS生成有时不能很好匹配,自己重新建有点麻烦
通过3D->模型->更新库...菜单可以将3D模型导入到中心库中,这样下次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在中心库中去无法看到相关信息,也不能直接修改,有点麻烦,看相关资料中提及到的要是使用企业库就可以对3D模型进行相关操作,貌似需要较高的硬件配置,本人电脑6GRAM配置不够高无法安装相关服务,如果有高人有相关经验,期望得到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索了几天,发现新版的3D效果比以往还是有很大改善的,不过丝印不知是什么原因,3D部分有相关选项,但总是 ...

Hi 大神,3D模型怎么导入到库中呢?

网友:
就是这个界面,你有导入的3D模型并且没有更新到库中就会显示在该列表中,勾选后点OK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索了几天,发现新版的3D效果比以往还是有很大改善的,不过丝印不知是什么原因,3D部分有相关选项,但总是 ...

如果要系统管理,需要用到XDM Librarian 和M3DL 相结合。

网友(2018-01-17):
引用 网友A:
摸索了几天,发现新版的3D效果比以往还是有很大改善的,不过丝印不知是什么原因,3D部分有相关选项,但总是 ...

    求3D 模型怎么导入库中,还遇到一个小问题,有的PCB可以到进STEP格式元件模型,有的导进来什么都没有而且这么导都导不进来,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索了几天,发现新版的3D效果比以往还是有很大改善的,不过丝印不知是什么原因,3D部分有相关选项,但总是 ...

3D库路径怎么设置,我可以更新原件到库里

网友(2022-12-01):
    觉得xpedition的 这种操作很不符合逻辑。3D库不应该属于cell的一部分吗?或者至少算是part的一部分。不知道设计的逻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