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导入网表的时候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7-05-12):
报错:reference designator 'BT1' already exists, not added again.

网友:
弄个词霸吧  兄弟

常规的一些单词按照中国式英语理解就好了

网友:
弄个词霸吧  兄弟

常规的一些单词按照中国式英语理解就好了

t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词霸吧  兄弟

常规的一些单词按照中国式英语理解就好了

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已经有BT1这个元件了,不用再添加,可是我要更新网络表,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B:
那就更新原理图

td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更新原理图

更新了要导入网表啊,就是导入网表的时候报错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原理图里面器件的位号重复,可以改下,重新导出网表。

网友:
    位号重复啊,

网友:
    这样就不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