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vave中Compute SYZ 参数问题?

楼主(2017-05-12):
如图所示,这两个Compute SYZ 看上去大同小异的,请教下它们各自主要用在哪方面?区别在那里? 谢谢

网友A:
右边是PSI软件的,是三维,用于Package多,左边就是SIWave自己的,PCB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边是PSI软件的,是三维,用于Package多,左边就是SIWave自己的,PCB用。

正解,不知有人做过对比不。

网友(2019-12-31):
引用 网友B:
正解,不知有人做过对比不。

对比过 差别比较大,目前没找到原因,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对比过,求指点。

网友(2020-07-27):
    请问SIWAVE能否做AC/DC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