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列的MCU,可以共用一个晶振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7-05-12):
    有10几个阵列的mcu,需要用到有源晶振,全上的话一是功耗大,二是浪费钱。

各位大师有没有一个晶体供几个MCU的经验。

网友:
    驱动能力和稳定性要考虑,可以飞线试试

网友:
    我试过2个的还行,负载多了可以加个buffer
PS: 频率低点好操作

网友:
    用晶振電路先整成方波輸出(Oscillator),然後用邏輯閘(7404、74244……)一推四,四推十六……,這樣驅動能力應該就沒問題了。

    不過,這種方式雖然省錢,但方波整個板子到處跑,對 EMI 是很不利的。如果沒有 EMI 考量,那就惡搞一下也無妨。

    終於知道了 《 留爛攤子給別人,這種事一輩子不幹個幾次,就白活了! 》

网友(2017-07-10):
    加个CPLD做时钟分发。。

网友:
    赞同,搞个fpga。不过,为啥不用一个fpga来代替那写个mc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