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库中,一个part可以对应不同的cell吗

楼主(2017-05-12):
最近在建库,对于电阻、电容这些器件,可不可以一个part对应不同的cell,否则一个cell就要创建一个part,太复杂了吧,如果可以,请教一下怎样操作。

网友:
不知这样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后面的导入单元选择“备选”

楼主:
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一般是工艺的不同,比如波峰焊回流焊,或者顶层元件底层元件等。需要设计不同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