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13版图仿真中电阻要怎么设置才会起作用

楼主(2017-05-12):
功率均衡器仿真,在版图中使用TFR,但是在仿真过程中不起作用,好像要在微带线基板上设置一下,但是怎么在substrate中的metallization layers中加入薄膜电阻所在的层 。

网友:
在Momentum里面仿真电阻要使用方阻,是要在层设置里面加入薄膜层和增加微带线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