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MOS做模块电路电源开关时,D极端电容放电等问题?

楼主(2017-05-13):
原理如图。
这两天遇到了这么一个情况,问题好几个:
1、mcu是刚刚焊上去的,没有程序,根据MCU硬件配置,该电路控制IO应该是三态。
2、给电路板上电,用万用表测D极电压约为1.6V,并逐渐上升,经过2-3分钟,VCC_BLK电压升至3.3V。
3、但,如果上电后先测S极电压(0V),再测D极电压,不需要经过2-3分钟时间,而是直接3.3V。
//以上情况,为什么在控制IO为三态的情况下,D极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4、断电瞬间,还是万用表测,D极电压0.2V,并逐渐下降。

//现在这个电路D极电容还很小,但如果是470uF这样的大电容呢?有必要并联一个放电电阻(470R)吗?可电路正常工作时,放电电阻带来的电流消耗呢?特别是电池供电的情况。

5、将控制IO线上串的电阻焊除,即断开控制IO。给电路板上电(G极悬空,S极3.3V),测得D极电压约1V。
//为什么D极会有电压?

以上,谢谢各位。

网友A:
都不知道怎么说得好,
PMOS的判定条件是 Vs 的电压与 Vg的电压 。比如Vgs= -4.5V完全开启。
你现在在S点的电压为3.3V。
然后Vg有可能是悬空也有可能是三态,但是不管是那种情况。 你觉得Vgs是不是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怎么说得好,
PMOS的判定条件是 Vs 的电压与 Vg的电压 。比如Vgs= -4.5V完全开启。
你现在在S点 ...

1、这个MOS管门限电压是0.9V。2、不管是悬空还是三态,我认为都不会使MOS管开启,VGS电压不达标。问题是,D极有电压呀,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个MOS管门限电压是0.9V。2、不管是悬空还是三态,我认为都不会使MOS管开启,VGS电压不达标。问题是 ...

你的观点 是如果G极悬空,则无法满足Vgs 为负的XX情况。
这个观点是建立在理想的PMOS上。而实际是G和S之间有寄生电容。然后扯出一堆什么“米勒效应”Zzzzz的。
我的观点就是你设计的电路不应该让PMOS出现G极悬空和三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观点 是如果G极悬空,则无法满足Vgs 为负的XX情况。
这个观点是建立在理想的PMOS上。而实际是G和S之 ...

应不应该另说,现在咱讨论这种现象的原因。

楼主:
再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是非常好解决的。在这里,只是讨论下MOS的特性,是什么特性导致这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B:
PMOS的G、S 端要并联一个较大电阻(比如100K),让MOS管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这样你量的才准确! 开关频率太快还要并一个电容,对MOS管保护寿命和EMC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的G、S 端要并联一个较大电阻(比如100K),让MOS管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这样你量的才准确! 开关频率 ...

嗯,谢谢。

网友C:
用万用表测电压慢慢上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先测 G 极再测电压直接3.3 我觉得是万用表测量电压时内部有测量电阻把 G 极拉低了的原因吧

网友D:
对于这几个问题,建议示波器抓一下上电波形,可能是上电瞬间有低电平,然后产生了沟道,CPU虽然马上变成高阻,但并没有完全关闭这个沟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电压慢慢上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先测 G 极再测电压直接3.3 我觉得是万用表测量电压时内部有 ...

我不了解万用表电压档输入结构,如果万用表电压档那边有对地电阻的话,倒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几个问题,建议示波器抓一下上电波形,可能是上电瞬间有低电平,然后产生了沟道,CPU虽然马上变成高 ...

这个的确有点不明白。

网友:
我觉得是Cgd/Cgs电容比与Vds/Vgs电压比这两个比值之间的问题,解决方法确实很多,如果有兴趣你试试将3.3V电压变成更低或更高的电压,现象就会更明显了。

网友E:
这个可能是设计缺陷,mos的g级状态必须是确定的,
gs间加个大些的电阻,再看看现象是否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能是设计缺陷,mos的g级状态必须是确定的,
gs间加个大些的电阻,再看看现象是否改善

是的,MOS管G极要求状态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