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OUTER的差分繞線,修改成圓弧一直無法完成

楼主(2017-05-13):
起問板上的先進
使用ROUTER的差分繞線,修改成圓弧另一條的差分線會無法推擠成圓弧
請問是我哪裡設定沒設定好嗎,搞好久都搞不定(使用的版本pads9.5)
麻煩知道的先進,教教我吧

网友A:
分别打弧也很快啊,干嘛非要推挤成圆弧,我也试过,推挤成不了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打弧也很快啊,干嘛非要推挤成圆弧,我也试过,推挤成不了圆弧

因為用推擠的才可以確保設定的間距不會跑掉,自己用弧線我也知道但是間距會不準確
所以用推擠的會跑掉算是BUG嗎??

网友:
    你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2018-02-07):
    先把里面那个做成圆弧,然后锁起来,外面那个再贴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