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导航EMC设计思路

楼主(2017-05-14):
求教大神们,车载导航设计EMC上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原理图、PCB、接地、滤波、线缆、壳体一起想办法。就静电而言,PCB设计和ESD元器件的使用、接地是关键。

网友:
EMC与成本有某种关系,但车载又要求成本低,所以必须从pcb设计上多想办法

网友(2017-10-18):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网友:
    没有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