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资料——SKILL

楼主(2017-05-15):
网上找的一些skill,出的坐标数据文件都是.htm格式的,我想改成excel格式的,难么?怎么改?

网友A:
写个vbs把htm转成x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vbs把htm转成xls

我需要的效果是,启动skill就帮我自动转换格式了,skill可以调用VB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效果是,启动skill就帮我自动转换格式了,skill可以调用VBS吗?

可以,输出vbs之后用axlHttp运行。

网友:
怎么弄 把方法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