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L8211千兆以太网,四对MDI和RJ45是不是固定的连接顺序?

楼主(2017-05-15):
rt,就是RTL8211四对MDI,是不是非得按顺序接到RJ45上?

网友:
來個鬼故事吧!我想樓主想問的是這個問題。

Ethernet 接線問題

有人發現亞信科技ASIX)提供的 Ethernet 參考線路 TX 和 RX 並沒有對調(TX 接 TX、RX 接 RX)。

早期的乙太網路Ethernet)接線要遵循二個原則:
  • 極性Polarity)的關係,正的要接正的、負的要接負的,例如 TX+ 要接 RX+、TX- 要接 RX-。
  • 發射端(TX)與接收端(RX)的關係,和 RS-232 TX 和 RX 一樣,TX 要接 RX。

後來硬體線路進步,又為了滿足人類好逸騖勞的天性,新發展的 Ethernet PHY 都可以讓你隨變亂接都會動。(當然不能接到空 Pin 上面去

有兩個規格可以注意:
  • Link Pulse Polarity Auto Detection 或 Auto Polarity Detection
支援正負訊號可以對調,如 TX+ 可以接 RX- 或 RX+ 可以接 TX-。
  • Auto MIDX(Medium Dependent Interface Crossover)
支援 TX 可以接 TX 或 RX 可以接 RX。

上述兩種規格都有的話,就表示可以橫行無阻,線隨變亂接都會動。

個人的工作經驗是 Fast Ethernet(100M bps)開始,大部份的 Ethernet PHY 都有 Link Pulse Auto Detection,至少用過 Broadcom瑞昱科技Realtek)新一代的晶片都有支援。而維基百科上說 Auto MIDX 目前被 Giga Ethernet1000M bps)標準列入必要規格。

以新一代的晶片而言,接線方式或許不會影響到設計出來的功能,但良好的繪圖習慣應該是工程單位追求的目標。意思是說,繪圖最好還是能遵守以前的原則和習慣!(Ethernet RJ-45 插座接腳定義有標準!)

夜路走多了就怕碰到鬼,我也不知道上面講的在業界有沒有例外?

後記:
後來詢問亞信科技ASIX),他們的晶片真的只有 Auto MIDXMedium Dependent Interface Crossover),沒有 Link Pulse Polarity Auto Detection

网友A:
RTL8211E / RTL8211EG 芯片規格書

  • Crossover Detection and Auto-Correction
  • Automatic Polarity Corr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8211E / RTL8211EG 芯片規格書

意思是如果有着两个功能,芯片的MDI对和RJ45的MDI对就可以随意调换?

Gigabit Ethernet 四對線的狀況 TX1+ 接 RX2-,TX1- 接 RX1-,這種不同組亂配的情況我是沒試過,你小心點就是。^_^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如果有着两个功能,芯片的MDI对和RJ45的MDI对就可以随意调换?

是的!

但是如上面所言,建議還是照定義及規則來接。否則不知情的人,看了還是一頭霧水。

网友:
是因为走线原因吗?见过8211的PCB,走线应该是顺的啊

楼主:
做好的核心板,在画底板。结构上也有限制

网友:
千兆是死的 不能换     百兆只要支持翻转 是可以TX,RX对调的

网友:
现在芯片技术升级的,一般都支持auto-mdix。RX,TX交换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把差分对的正负弄反了,可能有的芯片调试没问题,但是实际使用时可能会有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如果有着两个功能,芯片的MDI对和RJ45的MDI对就可以随意调换?

有的供應商真的很貼心,他們提供對調的方式給設計者參考。

网友(2020-05-31):
可以对调的,有自动翻转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供應商真的很貼心,他們提供對調的方式給設計者參考。

这种良心供应商应该大大的表扬!!!

网友:
    非常的好 ,下来看看学习

网友:
    现在的芯片基本上可以auto,但是+和-不能错。一般情况下建议和FAE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