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布线时均可以用bit swapping方便布线么?

楼主(2017-05-16):
DDR3布线时均可以用bit swapping方便布线么?

网友:
确定是否可以byte内位交换:1、CPU特殊初始化用到ddr 就有可能不行    我用到的cpu 95%是可以的 但也有明确说明不行的

网友A:
只限同组内8位数据位可以交换

网友:
组内出了做低位以外都可以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限同组内8位数据位可以交换

同意此观战,我们的单板几乎都要交换的。字节组内交换!

网友B(2017-06-22):
有的处理器要求每个BYTE的最低位不能交换,同组其他可以交换,具体看处理器的要求

网友C(2019-10-22):
引用 网友B:
有的处理器要求每个BYTE的最低位不能交换,同组其他可以交换,具体看处理器的要求

交换后,程序上要做修改吗,还是说负负得正,写进去数据会错位,但读出来也错一次

所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换后,程序上要做修改吗,还是说负负得正,写进去数据会错位,但读出来也错一次。

所以就没有问题了 ...

具体要不要修改软件,看处理器手册,我们之前用的几款都是不影响软件的,不用特别修改,直接交换即可,有一款处理器初始化内存要用的每个BYTE的最低位,那款处理器每个BYTE最低位不能交换,其他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