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电容的问题,还请各抒己见;

楼主(2017-05-16):
    一个MLCC  0603 X5R的电容,SPEC最大工作温度是85°C  ;假如让它长期工作在100°C环境下,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呢?
    是电容会短路?还是断路?或者其它情况? 谢谢!

网友A:
    多层陶瓷电容的可靠性与工作电压以及工作温度直接相关。当介质产生热量的速度高于其所能发散的速度时就会发生热击穿。这会提高介质的导电性,产生更多热量,最终导致电容性能的不稳定,通常表现为温度的急剧上升。电容通过局部放电时所产生热量,可能足以熔化电介质材料。电容可能会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层陶瓷电容的可靠性与工作电压以及工作温度直接相关。当介质产生热量的速度高于其所能发散的速度时就会发 ...

你可以高温测试来看看

网友:
    容值应该会变很小 会不会坏 那还说不定

网友:
    如果长期使用,可能会爆裂的。

网友:
有耐高溫型的 MLCC。

大多數人會注意到容值降低,但其實工作電壓(Operating Voltage)也會降低。

    久了之後就會崩掉!

网友:
    日寇村田電子muRata)MLCC 型錄

楼主: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上面有讲到相似的问题;

Tolerance/Aging: The tolerance of this capacitor varies with grade of dielectric. This capacitor is generally
    recommended only where large variations in capacitance value can be tolerated (up to ±20% through the
    life of capacitor).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high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tends to decrease capacitance
    value and dielectric constant with time. It is relatively insensitive to moisture due to the non-hydrostropic
    nature of ceramic. Storage under high humidity conditions may cause silver migration problems and result
in high leakage currents.

网友:
    呵呵,线看看SPEC在高温状态下的耐压状况和容值derating结果吧,说不定直接短路了。长期工作在超过允许的范围,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