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pads里元器件规则的问题?

楼主(2017-05-16):
    请教个pads里元器件规则的问题?
      pads默认规则 线到孔  线到SMD  线到线的间距是5mil   我给BGA器件单独设置了器件规则  线到孔  线到SMD  线到线的间距是4mil,但是在安全间距检查时,会报错,还是以默认规则为准去检查的,我想问,这个器件规则只能在route里走线起作用,在layout里安全检查时没有作用的吗?

网友A:
    这个问题一直是PADS9.5的BUG。局部规则不能比全局规则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直是PADS9.5的BUG。局部规则不能比全局规则小。

谢谢你的回答,你这么说我明白是真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直是PADS9.5的BUG。局部规则不能比全局规则小。

    是不是2005 2007 9.3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没有用过

网友B:
    我用PADS9.5,貌似没有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2005 2007 9.3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没有用过

    PADS除了9.5版本,其他版本我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除了9.5版本,其他版本我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PADS9.5,貌似没有出现这样的错误

    你确定你设的规则和我是一样的吗

网友C:
    pads一直没有区域规则,如果要检查这样的情况,建议可以先用小规则查一遍,确保没有开短路,然后再用大规则查,确保drc只出现在bga局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一直没有区域规则,如果要检查这样的情况,建议可以先用小规则查一遍,确保没有开短路,然后再用大规则 ...

你这个办法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