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通道仿真 混用hspice模型与ibis-ami模型

楼主(2017-05-16):
如题, TX用hspice模型, RX用IBIS-AMI模型, 能不能运行?
如果不能的话, 有没有哪位大神有解决方法或者是思路?

网友:
ads可以试一试

网友:
加密文件呢?

网友:
还没有试过,期待人解

网友(2018-05-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希望与楼主交流下

网友(2018-10-17):
    群主,我这里只有IBIS模型,没有SPICE模型,是否有办法将IBIS模型转换为SPICE模型?或者是我在power si里面的设置不对,其实IBIS格式的文件也能被TX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