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线和实心铜的问题

楼主(2017-05-16):
PCB板上有一些飞线,铺铜的时候选择“实心铜”就不会有,不勾选就有飞线,但是我的铺铜线宽比铺铜栅格大,理论上铺出来的是实心铜,
我想问下,勾实心铜和不勾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飞线不一定就没连上,以实际开路检查为准吧。

网友:
    没什么区别,没飞线看着舒服点罢了

网友:
    只要连接性测试能过就行,有飞线不要紧。

网友:
    飞线是显示问题,对连接没影响,看着不舒服就在铺完通后按下ctrl+m飞线就会减少显示,希望帮到你

网友(2017-09-14):
    PADS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