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绝缘检测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7-05-16):
如上图,这是一个绝缘检测电路,能帮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么

网友A:
看不懂,就想问第一张图中的 MX- 与 第三张图中的 MX- 是同一网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就想问第一张图中的 MX- 与 第三张图中的 MX- 是同一网络吗?

是的,这是公司已经使用的电路。我看不懂

网友B:
不明白,MX+,MX-是啥啊,另外跟随器后面的地和前面的地不一样,输出会是啥

网友:
這個我不是專業,但幾個月前恰巧有一個在半導體業的朋友,和我討論絕緣電阻的測試方法。

以下是我的推測︰

  • 原理如附圖 LM258 的應用電路。
  • MX+ 和 MX- 是兩個測點。
  • U111 斷開量測 MX+ 和 MX- 對大地Earth GND)的絕緣電阻,REarth = VADC2 / I2。應該還有一個外接的測試電源沒出現在貼圖中,從電流錶可以知道電流 I。
  • 然後 U111 短路對 MX+ 和 MX- 做絕緣測試。
  • ADC1 是對 MX+ 和 MX- 的壓差做偵測,所以 RMX+ to MX- = VADC1 / I1,可以得知 MX+ 和 MX- 間的絕緣電阻。

僅為小弟的淺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MX+,MX-是啥啊,另外跟随器后面的地和前面的地不一样,输出会是啥

网友C:
閱讀了一些絕緣電阻的測試方式,稍微修正一下應該就差不多了。

絕緣電阻測完必須做放電的動作,繼電器 U111 接大地Earth GND)是用來放電的。ADC2 檢測 MX- 和 EARTH2 間的電平,是用來檢查放電完成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閱讀了一些絕緣電阻的測試方式,稍微修正一下應該就差不多了。

絕緣電阻測完必須做放電的動作,繼電器 ...

上电试了下,发现如原理图中R542(-11.1V),R547(26.1V)左端有电压,右端无电压
电源模组断电ADC1为1.6V,打开电源模组ADC1为1.9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试了下,发现如原理图中R542(-11.1V),R547(26.1V)左端有电压,右端无电压
电源模组断电ADC1为1.6V,打 ...

這種東西要更深入,你得把完整的硬件及軟件都給出來。

我想你不會想這樣做,所以這工作只能留給你自己。

硬件和軟件搭配起來看會較清楚!

谢谢回复,这个会去研究的.真的是非常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