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如何求电源的RDC值?

楼主(2017-05-16):
siwave如何求电源的RDC值?是不是也是直接使用Q3D提取PCB走线的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DC

powerDC 我会,只是用SIWAVE 就不懂了,问原厂,原厂说PISI都是用SIWAVE ,可是折腾了一下还是没搞懂 怎么用SIWAVE仿Rdc值

网友B:
设置PORT点提取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PORT点提取S参数,

我理解了,看S参数的100K以下的值是吧

网友C:
siwave有专门的直流求解器,求解dcr和dcl,可以使用

网友(2017-06-19):
引用 网友C:
siwave有专门的直流求解器,求解dcr和dcl,可以使用

 求实例

网友(2020-09-21):
可以在loop resistence中直接查看

网友(2021-03-31):
顶一下顶一下

楼主:
计算SYZ曲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