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启动电路求教

楼主(2017-05-16):
突然上电时的电流或电压突变会使稳压芯片的输出产生大的波动么?需不需要在电池处加慢启动电路?

网友(2017-07-07):
一般不会,现在的芯片都有缓启动功能。

网友:
你好
再輸出部分 加上 兩顆電容
470uF + 0.1uF

試試看
以上

网友(2017-11-25):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