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不正常

楼主(2017-05-17):
    如下图的时钟电路,做了两款版,电路均一样用串口测试,一款时钟输出正常,另一块板无法输出
    示波器测量均有32.768K波形输出
唯一的不同是:
    正常的板:测晶体输出波形时必须用X10档,X1档测不出来
    不正常的板:测晶体输出波形时用X1档就能测出来

求各位赐教是怎么原因

网友A:
你电路画的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画的有问题吧

    嗯,但时钟是有的,正常的,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33pF 怎麼來的???

    COSCO︰Capacitance on pin OSCO
15 pF Minimum
25 pF Typical
    35 pF Maximum

    那就是 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不要問我.... 沒有答案! (四不一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pF 怎麼來的???

C︰Capacitance on pin OSCO

    不清楚哦,
    都是接的别人留下烂摊子
电路错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哦,
都是接的别人留下烂摊子
电路错好多

    改一下看看

网友B:
    jacklee_47pn ︰
那就是 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不要問我.... 沒有答案! (四不一沒有)

    留爛攤子給別人,這種事一輩子不幹個幾次,就白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爛攤子給別人,這種事一輩子不幹個幾次,就白活了!

    唉! 漫漫長路 起伏不能由我 人海漂泊 嚐盡人情淡泊  熱情熱心 換冷淡冷漠

    建議總版大再開個 K 歌專區給你!^_^
    上次的考題,就是別人留下來的爛攤子。T_T

网友:
    X10档,X1档 对应你探头是否衰减 没啥的 32.768K晶振电容换换

网友:
    33PF大了点,输入与输出加个1M电阻预留

网友:
    楼上的建议不错,预置一个1Mohm的电阻备手

网友:
    先把C19移到U3 pin1 這邊接錯了

网友:
    匹配电容的问题。你看看表笔,x1档和x10档的笔上的电容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7-06-26):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RTC.jpg 可参考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