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加工成本预估的问题

楼主(2017-05-17):
各位好,
最近在评估新项目,想咨询各位关于PCB加工成本的问题:
1. 请问同样面积,同样厚度(1.6mm)的板子,基铜,镀孔,线宽线间距等等工艺全都相同,四层板和六层板的成本能相差多少?(20%左右?)
2. 还是上面的条件,2mm厚度的板子,12层和14层成本能相差多少?
3. 还是2mm厚度的板子,14层和16层成本相差多少?

网友A:
上华强北、嘉立创去填个数据,价格最准

网友B:
10层以下,多一层多20%左右,
10以上,多一层多35左右。

网友:
1、第一个偏少 2、2 3不清楚 我的原则能做少层 就做少层 即使电源层 gnd走点无所谓的线 也没啥的 把握好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华强北、嘉立创去填个数据,价格最准

谢谢,又多了一个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层以下,多一层多20%左右,
10以上,多一层多35左右。

非常感谢

网友:
发一个需求给你们的制板厂,他们给你的回复比这问准确的多。

网友(2018-06-28):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