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入产品边框到丝印层

楼主(2017-05-17):
请问allegro 如何导入产品边框到丝印层?
将产品的边框图纸,导入到另外一个板上的丝印层?

网友:
BRD上已经有的,直接导SUB-DRAWING到另外的板啊
也可以导DXF

网友:
import dxf 就可以解决

网友(2017-06-22):
先导入到PCB中的一个普通层,在change到丝印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