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电源跟DC 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7-05-17):
1.目前如图中的A 跟B两种电源同时输入,DC IN 的电倒灌到USB IN吗?

2.怎么样让插入DC的时候USB电源切断掉,使用DC IN的电?电路越简单越好。

3.图A中的5V SYS这个电压会倒灌到DC IN吗?

我是菜鸟,请大神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3.图A中的5V SYS这个电压会倒灌到DC IN吗?!    ==> 會,因為有二極體的關係。請參考規格書...

网友:
使用两个二极管并联输入(或的关系),利用二极管单向导通特性。

楼主:
二极管压降有点大

网友:
1.在Q20后面再加一个MOS管,G极和G极相连,D极和D极相连。

3. Q23是否可以镜像一下,DIN接D极,防止DIN没接时,USB电压会反灌过来。

网友A:
二個 MOS 背對背相接,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個 MOS 背對背相接,僅供參考..........

谢谢您的回复,这种背接的MOS是指不导通的情况下防导灌是吧。我现在是担心导通后倒灌

网友(点评):
防導通後電壓回灌,那就是 Reverse Input-Output Voltage Protection ,有特殊 IC。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指点。我又修改了一下,现在是DC IN 供电时,USB的电就切断。恳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反对!: 3.0
反对!: 3
Q22會燒掉,沒RB電阻。IB會很大。

网友A:
Q22 會燒掉,沒 RB 電阻。IB會很大。

Q24 有 R71  4.7K 電阻,Q22 為何沒有 RB 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2 會燒掉,沒 RB 電阻。IB會很大。

Q24 有 R71  4.7K 電阻,Q22 為何沒有 RB 電阻?

不好意思,漏加了,如果目前的电路加上RB的话,还有其它问题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指点。我又修改了一下,现在是DC IN 供电时,USB的电就切断。恳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Q20,Q23反了,起不到开关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0,Q23反了,起不到开关作用

谢谢你的回复,能讲解一下原理吗?

网友:
    PMOS悬空的时候好像是导通的吧?

网友:
    可以找个笔记本电源图看看,那个就是外置电源和电池自动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