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文件导入allegro中无法识别

楼主(2017-05-17):
请问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Default.aspx上下载了一个step文件(inductor,4mm*4mm,.stp),
放入step路径后,MAPPING时无法识别,save后报错如下:
“the facet file(.xml) for the step model cannot be found or its size is too big to be attached."
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从提示来看,这个模型文件有问题,可能是尺寸太大了,方便的话把文件放上来看看。

网友(点评):
可以的啊 本来就应该使用封装级的 step模型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提示来看,这个模型文件有问题,可能是尺寸太大了,方便的话把文件放上来看看。

公司文件加密,目前发现两个模型报错:
    一个是4mmx4mm的功率电感,链接如下: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s ... htb%3d1%26lang%3dzh
    另一个是molex的连接器,链接如下:http://www.molex.com/molex/produ ... PCB_RECEPTACLES.xml
    请帮忙下载并导入试试,确定是否为文件问题,谢谢!

网友:
    第一个电感的3D文件没下到,第二个文件能正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2018-03-29):
引用 网友A:
    从提示来看,这个模型文件有问题,可能是尺寸太大了,方便的话把文件放上来看看。

版主,求助呀。Mapping 3D step只能每次在画PCB板时map吗?不能先将零件的PCB封装map 3D step,在PCB画板时直接调用吗?
    我从封装的界面打开step package mapping,里边available package是空的,只有打开brd文件,step package mapping里边available package才有该brd文件里的封装。并且我在该板里map的step,再另外打开一块板子,之前map好的也没有了。请问下,怎么在封装里map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提示来看,这个模型文件有问题,可能是尺寸太大了,方便的话把文件放上来看看。

我已经知道怎么弄了额,谢谢

网友(2018-06-05):
    step模型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PCB板级,另一种是封装级 ,个人建议使用封装级更方便,一劳永逸具体方法论坛也有的  我这有资料 如果找不到 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9-04-22):
    我也有个step文件,proe里面能打开,但附到PCB封装上,就看不到3d,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9-09-12):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也有碰到,能说后面怎么处理吗

网友:
    楼主  stp文件怎么用allegro打开啊? allegro怎么生成stp文件啊?

网友(2023-04-17):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提示来看,这个模型文件有问题,可能是尺寸太大了,方便的话把文件放上来看看。

我已经知道怎么弄了额,谢谢

怎么解决的?方便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