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 VIA

楼主(2017-05-17):
各位先進
請問一下 我要放置一個過孔焊盤 請問該如何用 我有一條線要插入此焊盤 並焊接上去
**用via 會被蓋孔覆油

网友A:
    将孔径做大,板厂想帮你覆油都覆不上,哈哈!导通孔是会开绿油层的,也不存在盖孔的覆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孔径做大,板厂想帮你覆油都覆不上,哈哈!导通孔是会开绿油层的,也不存在盖孔的覆油

我想知道有沒有正確方式
    AD有分PAD跟VIA
所以我想問 PADS 有沒有類似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有沒有正確方式
    AD有分PAD跟VIA
    所以我想問 PADS 有沒有類似功能

如果需要做成贯穿的pad,可以使用零件的方式导入,不需要以VIA pad方式导入

网友B:
    直接在制版说明:过孔不盖油。

网友C:
    如果想做成PAD,有两种方法:
1.创建元件封装, 并在原理图中添加该元件,导入原理图信息即可,这种比较麻烦;
    2.创建非ECO注册类型的元件封装,在空白板上用ECO模式调入该器件,然后ctrl+c、ctrl+v粘贴进你的pcb文件,这种容易出错。
    最简单的实现方法是,做成via类型,然后在对应soldermask层添加一块无网络铜皮,即可实现在该层阻焊开窗。如果要开两层,顶底solder层都铺上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做成贯穿的pad,可以使用零件的方式导入,不需要以VIA pad方式导入

    這方法我會 但是有人說不正統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制版说明:过孔不盖油。

今天就是因為換廠商 廠商依據VIA就是要蓋油 PAD就是露銅皮 導致生產出問題 直接在gerber上處理 永絕後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做成PAD,有两种方法:
    1.创建元件封装, 并在原理图中添加该元件,导入原理图信息即可,这种比较麻 ...

    原來可以這樣 在對應處開個銅皮 我試看看

网友:
    做成元件导入是最正确的方式。

网友:
    在LAYOUT中新增一个过孔类型,将solder mask top 和soldr mask bottom 2层加上,该类型过孔就不会上绿油,可以焊接

网友(2017-06-16):
    做个焊盘 孔就不盖绿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