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森美时钟芯片NB3F8L3005C引入很大的噪声!!!

楼主(2017-05-17):
我们的板子用了一颗安森美(ON Semi)的clock buffer(型号NB3F8L3005C),输出5路10MHz的单端时钟,原理图如图一所示。

    输出看着还算正常,如图二所示。

但是GND上有大概340mV的噪声,而且噪声的频率大概就是10MHz。
    我们尝试过把使能管脚(pin24)拉到GND,使芯片不输出,GND上的噪声立刻降到40mV左右,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这颗片子引起的。

    大家用过这颗片子吗?或者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最后附上这颗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但是 GND 上有大概 340mV 的噪声,而且噪声的频率大概就是 10MHz。
我们尝试过把使能管脚(Pin 24)拉到 GND,使芯片不输出,GND 上的噪声立刻降到 40mV 左右,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这颗片子引起的。

    這種哀西(IC)是容易產生噪聲沒錯,但你把時脈全關了,如何知道不是其它接受時脈的哀西(IC)造成的???尤其還把時脈供給 FPGA,這傢伙也很容易產生噪聲。

最好是一個個 10MHz 時脈斷開,逐步分離追查。

网友:
    根据从业20年经验 芯片绝对不会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们的供电不够稳定,换个输出大一点的电源,顺便看看buffer的供电脚有没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