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3dB定向耦合器型电调衰减器ADS仿真问题,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5-17):
我在仿真的时候采用的是设计手册里的串联电路结构,结构如附图:
ADS仿真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结果衰减只能在20dB到17dB的范围内进行调节,和理论上的0-至少20dB不一样,我想问一下我的原理图哪里存在问题,请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电感调小的时候衰减能减到0DB左右,但是是以衰减动态范围的减小来换取的。比如电感为400pH时,衰减范围为7-8dB,所以想请问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调节衰减,使得整个衰减器能够在0-15dB左右可调,谢谢!!!:D

网友A:
除非加PIN二极管开关吧

网友A:
增加级联可否 或者直接增加一个Hittite衰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加PIN二极管开关吧

老师,这个衰减器主要是利用PIN二极管的I层电阻Rj随正向偏压的增加呈线性递减这个原理

用到的是 这个公式,
所以把PIN二极管换成二极管开关应该是实现不了这个功能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级联可否 或者直接增加一个Hittite衰减器

谢谢老师,这个我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2018-12-17):
这个贴子在微波射频板块有大神的最新回复,手到病除: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58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