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B定向耦合器型电调衰减器ADS仿真问题,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5-17):
我在仿真的时候采用的是设计手册里的串联电路结构,结构如附图:

ADS仿真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结果衰减只能在20dB到17dB的范围内进行调节,和理论上的0-至少20dB不一样,我想问一下我的原理图哪里存在问题,请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我有调整过电感量,在减小电感值,如电感量为400pH时,衰减量范围为7~8dB,书上说这种衰减器匹配良好时衰减量为0~20dB左右,我想知道哪里还需要匹配,请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很难达到这个宽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很难达到这个宽度吧

带宽只要求24~24.25GHz就好了的

网友(2017-11-25):
早上的时候把硬盘线重新弄 了下

网友(2018-12-17):
器件参数设置的问题。
你调节下器件参数中的Cj,变更为0 pF,就可以调节好了。

因为现在仿真的频率太高了,20GHz的情况下0.5pF已经相当于15欧姆了,影响很大了。

网友:
楼上高手!
这个固有的结电容确实影响巨大。但实际的PIN二极管的结电容0.5pF己经很小了。
为了验证是否是0.5pF电容的影响,仿真一下:

网友:
电路图中用了理想的90度3dB电桥,所以仿真出来的0pF曲线都是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