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板浮地导致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7-05-18):
单板未接大地,当用金属碰单板地时,会出现重启现象

适配器电源输出负极与大地没有压差时,不会出现重启,有交流压差,单板就未接大地,设备碰触会重启

单板设计有什么缺陷吗,有什么整改措施吗

网友:
按道理 大地和你单板的GND是隔离的

网友A:
这应该在大地电位差引起的,只需消除即可,方法就是将你的单板地串接一个电容和电阻到大地。使你的单板地和大地等电位。电容电阻参考值0.01uf/1KV 510欧姆

网友:
非放电情况下,大地和板子地不应该有压差

网友B:
有可能是共模信号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在大地电位差引起的,只需消除即可,方法就是将你的单板地串接一个电容和电阻到大地。使你的单板地和 ...

试了下  没有用
将单板地经过串电容和电阻接到外壳上,设备外壳不接大地的  还是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共模信号的干扰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