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所欲言 你所理解的模拟电路和高速电路PCB设计异同点

楼主(2017-05-18):
欢迎大家说说自己的见解

网友A:
    都是电。。。。不服来辩

楼主:
    根据自己做的模拟部分,再不考虑其它成本:
1、是否单点接地问题,控制回流路径 ,减小地阻抗,一般如果数模部分比较规整的分开,有单独的GND面,就不用在其他地方接GND了,否则,只能用粗的GND拉过去了。
2、模拟电路温度敏感,电容尽量选C0G,同一芯片,模拟走线加粗 远离数字走线
    3、电源的选择需谨慎
    4、高速电路大家都懂,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电。。。。不服来辩

讨厌

网友:
    那我就跟你辯 , 應該都是物理現象. 不全是電.

网友:
    我们这边分为射频电路和数字电路。
射频链路跟数字电路的PCB布局方面区分很大。

网友(2017-07-04):
    模拟信号尽量控制阻抗,不是越宽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