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方法,在一块板子上,正反面摆放同样的BB和DDR,

楼主(2017-05-18):
请问各位大神:                     在一块板子上,正反面摆放同样的BB和DDR,  有没有什么方法 复用单面走线到另一面,(目前使用pads软件);先行感谢!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 有木有    自己顶一下 ,别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用。。。。

复用不能翻到另一面勒,没找到翻面的功能 勒

网友A:
    反正我这行。。结果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这行。。结果能达到。。。

    大神 求步骤!  有实验版更好

网友B(2017-06-27):
    找到办法了吗?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办法了吗?求分享。

还木有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木有勒

    找到方法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