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获取线段长度的skill

楼主(2017-05-18):
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获取线段长度的skill,手动选择cline 或net 然后skill report 出所选的长度。

网友A:
    show element就可以看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ow element就可以看长度

    不太方便 有时候需要同时选择很多线段或者 net,比如一把ddr或者其他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方便 有时候需要同时选择很多线段或者 net,比如一把ddr或者其他情况。

    有match group的在规则管理器里面直接analyze看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match group的在规则管理器里面直接analyze看长度。

    这个还是不方便

网友:
    你的要求比较具体,可能不容易找到刚好满足你要求的skill

网友:
    好像现在还没有这样的skill

网友B:
    len = 0.0
    segs = cline->segs
    foreach(seg segs
       if(isCallable('axlDBGetLength) then
          len = len + axlDBGetLength(seg)
       else
          len = len + GetSegLength(seg)
       )
    )

    procedure( GetSegLength(seg)
    prog((Length)
    when(seg->objType == "line"
      Length = axlDistance(car(seg->startEnd) cadr(seg->startEnd))
    )
    when(seg->objType == "arc"
      Length = axlDistance(car(seg->startEnd) cadr(seg->startEnd))
      Length = asin(Length/2.0/seg->radius)*2.0*seg->radius
    )
    return(Length)
    ))

    net先获取branches,再获取children里的clines

网友(2017-11-01):
    这个方法好

网友(2020-03-27):
引用 网友B:
    len = 0.0
    segs = cline->segs
    foreach(seg segs

    怎么可以获取所有走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