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输入供多个支路,如何加保险防止浪涌和短路?

楼主(2017-05-19):
1.如图有10路负载没路输入24V0.5A,当所有负载同时启动的瞬间会不会把输入端的保险丝全部烧断,怕会有浪涌,这个如何避免?
2.所有负载供地的,如果其中一个支路短路,会不会影响其它支路?
DC24V为稳压源输出,输出电流足够负载使用。考虑过每个支路加一个开关,顺序启动,但是测试人员不一定会这么操作,会有隐患,如何优化电路呢?
有经验的麻烦告知,万分感谢。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帮忙顶贴。。。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
    那就加二极管和TVS管

网友:
    感觉你电源板上可以做MOS开关,每个开关做RC延时导通。你目前的负载一起上电电压肯定会有瞬间跌落的

网友(2017-06-21):
    帮你顶一个。

网友:
最簡單的作法在FUSE之前加一顆大電容耐壓 要超過65V以上

网友(2017-07-31):
    加power switch,顺序打开

网友(2017-11-25):
    先看看怎么样!